[STM32F2] 程序烧写到stm32f205芯片0x8020000出现异常

楼主(2017-10-17):
将程序烧写到stm32f205ret6上0x8020000作为起始地址,出现不能运行的情况,如果烧写到0x8000000上可以正常运行,麻烦各位大神出手相助,多谢了

网友A:
需要添加程序跳转代码,不管是0x80000000还是0x80200000作为起始地址,程序都是从0x80000000开始执行的。

网友B:
是不是读写保护了?

网友C:
跳转地址没有修改当然不行。

网友D:
有个启动文件里面配置的,默认的是0x8000000,所以你要这里也修改。

网友E:
自己程序跳转下好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