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的定时器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7-10-17):
我买了官方NUC505的开发板,跑 NUC505BSPV3.02.000.zip 里面的 TimerPeriodic 例程,定时器是正常的。
后来我自己打了个板子,用的芯片是 NUC505DL13Y,同样跑 TimerPeriodic 例程,代码工程无任何变动,定时器不能正常工作,不进入中断,不打印定时器消息。其他的Timer例程也都不能正常工作,例如那个TimerDelay,他运行起来,只是不断的给串口发消息。就完全没有Delay,感觉是硬件定时器没有初始化成功的样子。
我后来打的NUC505DL13Y这块板子,除了没有焊接32768Hz晶振,其他的引脚,基本都正常连接了。
但是例程中TIMER使用的是外部12MHz晶振时钟啊,我没焊接32768晶振和这个问题有关联吗?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那就是你的串口没有搞好吧,根本没工作,,电路照着人家的最小系统做啊。

网友A:
32768到底要不要,要看你的例子代码,用了那个没有,如果没有用,根本不用考虑,试试GPIO的例子,然后试试带串口的例子,。

网友B:
如果官方的板子好用,自己的板子不好用了,那就是硬件,硬件,硬件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晶振没有启动。

楼主:
12M晶振启动了,系统都是正常的,串口也正常打印。USB系统也能正常工作。
唯独定时器不能正常工作

由于NUC505DL13Y没有参考原理图,小系统是自己画的,
VBAT引脚悬空了。下午我注意到这个问题,飞线到3.3V,问题得以解决。

现在看来,即使RTC时钟电路是不需要的,即使定时器使用12M时钟源
VBAT也必须供电,否则TIMER模块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