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 MOS管耐压偏低可是漏电偏大

楼主(2017-10-17):
手头的PMOS管测了下耐压跟参数比了下偏低而且漏电偏大,为啥耐压低了漏电反而偏大了,不是应该也跟着小一点吗,麻烦懂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粗俗讲,本来就是耐压/漏电负相关嘛。细讲,我也不会。

网友B:
耐压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绝缘电阻小了,耐压就小,从而通过的电流就大

网友C:
“为啥耐压低了漏电反而偏大了,不是应该也跟着小一点吗”

两者原本没有必然的关系,除非考虑热击穿。但从“漏电功耗”角度看,高耐压的器件可能要求其漏电流更小,以确保其“漏电功耗”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我就是不太懂为什么耐压和漏电是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