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05什么时候需要加散热片,加什么样的散热片

楼主(2017-10-17):
    我用的LM1805输入12V电源,消耗电流1A,这是最大值情况。输出5V,相当于使用了5W。需不需要加散热片,软件部门的同事嫌芯片发烫。我一开始觉得没必要加散热片。该芯片最大输出电流3A。而且就是发点热,也不影响性能。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人,我依然觉得无需加散热片,如果非要加,加什么样的?请赐教。

网友A:
温升不超过30度 可以考虑不加
你测下满载 芯片表面温度多少?环境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升不超过30度 可以考虑不加
你测下满载 芯片表面温度多少?环境温度多少? ...

测不了满载,缺货。测环境温度干嘛?难道我还要搞个温度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不了满载,缺货。测环境温度干嘛?难道我还要搞个温度计?

手摸一下,烫手的话>60度,若环境30度,则温升>30度了.
条件许可就增大散热面积.

网友C:
带载1A,输出5v,VIN12V,所以你稳压芯片功率为p=7w,正常来说要加的,不加会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载1A,输出5v,VIN12V,所以你稳压芯片功率为p=7w,正常来说要加的,不加会影响使用寿命,,,,, ...

怎么加好

网友D:
同问,我用的贴片的LM2940,直接贴散热片的话特别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我用的贴片的LM2940,直接贴散热片的话特别容易掉

我是想涂抹导热硅胶,在贴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我用的贴片的LM2940,直接贴散热片的话特别容易掉

因为我前提是不改电路板,你也可以弄金属散热片贴到芯片上,焊接到芯片的大面积焊盘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前提是不改电路板,你也可以弄金属散热片贴到芯片上,焊接到芯片的大面积焊盘上。 ...

谢谢指导!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