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r2110的自举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7-10-17):
如图圈起来的部分,我找了一张原理图,对比典型原理图看不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原理图的自举升压电路比典型连接图复杂这么多

楼主:
跪求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跪求大神答疑解惑

我的看法是没有什么不同啊,vcc滤波后接个二极管,c7和c6不要管,对自举电路关系不大,然后二极管接VB,在VB和vs之间的电容就是自举电容,无非你这里是两个并联,当上桥开始导通时,自举电路起作用,继续导通,二极管是隔绝VB点的电压对vcc的影响的

网友A:
自居电路没啥区别啊,无非是一个电容换成了两个电容并联

网友B:
并联的电容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其实你就可以用一个,现在陶瓷电容很容易弄到1uF的。

网友C:
不是一样的吗, 就是一个电容和两个并联电容的区别, 没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