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低功耗求助

楼主(2017-10-17):
M051芯片烧录官方的低功耗程序,进入掉电模式,工作电流竟然还有2mA,理论上应该是20uA吧  问题出在哪里呢?官方的程序啊

网友A:
看下IO口配置 是不是在耗电   我做过是可以到50uA

网友B:
我用的是nano102单片机,今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进入powerdown之后,仍然有1.3ma左右,暂时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IO口配置 是不是在耗电   我做过是可以到50uA

IO口 官方程序默认也是没有配置的   我自己配制成高阻后  电流反而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口 官方程序默认也是没有配置的   我自己配制成高阻后  电流反而大了...

再看一下你的外围 电路是不是形成回路  能断的都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看一下你的外围 电路是不是形成回路  能断的都断开

我用的是这个开发板,除了复位晶振电路,其他没外设,现在使用的内部时钟,电流依然有0.5ma左右(当然,两个led我都是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开发板,除了复位晶振电路,其他没外设,现在使用的内部时钟,电流依然有0.5ma左右(当然, ...

你是 烧写的官方的程序吗   还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开发板,除了复位晶振电路,其他没外设,现在使用的内部时钟,电流依然有0.5ma左右(当然, ...

我的电流比你的还大  烧写官方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流比你的还大  烧写官方的程序...

函数很简单,直接就是一个时钟初始化(内部晶振),之后就是main函数里面进入低功耗CLK_PowerDown();

网友C:
不知道你们怎么算的,外围电路也是耗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们怎么算的,外围电路也是耗电的啊。

电流是直接测量的   外部没啥电路了  就剩晶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是直接测量的   外部没啥电路了  就剩晶振了

内部的外设不用的都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的外设不用的都关掉。

嗯  外围电路都拆了   然后烧写了官方的程序  进入睡眠模式高速时钟应该会自动关闭吧

网友D:
确认是否进入了低功耗模式,不知这个芯片有可以关闭的外设没。

网友A:
                  SYS_UnlockReg();//
                        open_wdt();//打开看门狗
                        CLK_PowerDown();//掉电模式
                  SYS_LockReg();

  SYS_UnlockReg();//                这个没加吧
  SYS_LockR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_UnlockReg();//
                        open_wdt();//打开看门狗
                        CLK_PowerDown();//掉电模式

解锁加了的   直接烧录官方的程序  修改了也是一样   外围电路都拆完了   电流还是1.5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是否进入了低功耗模式,不知这个芯片有可以关闭的外设没。

应该是进入低功耗了   高速时钟都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IO口配置 是不是在耗电   我做过是可以到50uA

IO口  都没有接东西了  外围电路都拆掉了....

网友E:
测量的位置点在哪里?有没有把电源芯片量进去?另外,芯片有没有内置Vref有的话有没有关掉

网友F:
板子上有个LED吧,亮着没,如果亮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它在耗电。

网友G(2017-12-11):
我们锦锐的可以做到低功耗10u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