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电路

楼主(2017-10-17):
各位大神,

小弟才疏学浅,向大家请教一个充放电的电路,电路图如图所示,这是一个通过USB口给电池充电的电路,但并不完整,据我个人猜测,充电的管理模块应该是TI的BQ2954(未画出来),现在有几个问题:
1. 图中电感L5的作用?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属于充电的电路中
2. 图中两个二极管VD8,VD9的作用?我感觉接不接也没什么区别吧?
3. Q3和Q5组成的电路,由于Q5的电路不完整,我猜测是不是一个控制信号之类的可以允许Q3导通后让5V加到L5,从而开始充电。但由于这个电路同时要求能够放电(所以在图上看到有手写的箭头和I,表示电流从右到左流到USB口),但我觉得电流是没办法从Q3流回到USB口的吧?如果要实现单USB口充放电的功能,估计还得另外加上控制电路和一个放电的电路才能流回USB口吧?比如得判断外面插入的USB口是否有5V,有5V就是充电,不是5V(或者是0V)就得放电。

头有点大,不知道是否叙述清楚了,麻烦各位大神支支招,小弟先谢了。

网友A:
1、L5是降压储能电感。2、VD8  VD9两二极管为继流二极管,一定要的。  3、是的Q5控制Q3导通与关断。当然Q5必定有IC控制的,要不Q3没法工作,充不进电。是的,你的放电电路是不能实现的这只是一个充电电路。

楼主(2018-08-01):
引用 网友A:
1、L5是降压储能电感。2、VD8  VD9两二极管为继流二极管,一定要的。  3、是的Q5控制Q3导通与关断。当然Q5 ...

好的,多谢指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