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如何获取源码

楼主(2017-10-17):
我们该怎么获取新塘方案的源码

网友A:
打开例子  自己新建项目  再复制和粘贴

楼主:
哪里有例子

网友B:
你要用哪个单片机的例子啊,我给你去找。

网友B:
新唐哪个系列的?官方网站提供下载的,你找软件下面的:BSP字样的就是,,俗称:BSP开发包。

网友C:
是简单的例子程序还是那个官方以前发的那些方案。。方案好像没有提供。

网友D:
方案仅供参考,没有代码提供吧。

网友E:
这个位置,找BSP的就是了。

网友F:
LED立方的例子也有啊,有图没,怎么接的。

网友G:
楼主用的哪个单片机开始学的

网友H:
是方案还是例程序,例子有的,都是关于每个外设的使用方法,如果是官方展示的应用方案。

网友H:
如果是官方展示的应用的具体方案,网上是不好找到的,需要联系官方。一般难易得到。

网友I:
用什么样的mcu,去官网搜,资源里找BS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