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漆包线大家是怎么脱漆的?

楼主(2017-10-17):
(无正文)

网友A:
用刀刮一刮

网友B:
如果够粗的话可以用细砂纸。

网友C:
用折断的锯条,刮一刮

网友D:
用火烧啊

网友E:
刮一刮或烧一烧

网友F:
我发现用刀刮的漆包线,机械性能明显受影响。很容易断,
而用火烧的,基本上没啥问题。

网友G:
专门做电感线圈器件的,像以前的有线电视分支器分配器什么的,不用刮,可以直接上锡焊接。

网友H:
斜口钳刮

网友I:
有专门的去漆剂的

网友J:
大部分情况下直接上锡

网友K:
用烙铁使劲烫一会,烫久了也容易断,看着油漆从焊锡里飘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L:
QA可免刮,QZ必须专门去漆

网友M:
火,烧一烧,然后一擦,就没了

网友N:
细的烙铁头多放点锡 烫时间长点有漆的气味飘出就好了,直接锡也挂上了。 粗的用掰断的锯条最管用了。

网友O:
烧红了,刀片刮~

网友P:
免刮的,可以直接400度上锡,
量大直接用锡炉预先镀锡。
有些焊锡烧不掉,只能大火机了。
不建议用刀子刮。

如果是批量生产可以让线束厂家,
帮忙镀锡,或者讲需要上锡的不分留出来。

网友Q:
连接处,用烙铁烫下,直接上锡,需要很长的话,刮

网友R:
一般使用QA漆包线直焊型,不需要特殊处理,
如果需要使用QZ漆包线,少量可以直接刮,大量可以使用脱漆剂

网友S:
古代方法  用阿司匹林溶解

网友T:
之前我们研发有个小锡炉,拿去小锡炉里面,高温去方便

网友U:
电烙铁烫就可以了

网友V:
一般用火烧

网友W:
用火烧然后蜕皮---

网友X:
火烧  刀刮都可以啊

网友Y:
稍微用烙铁带着焊焊一会,就行了

网友Z:
用火烧啊,上学时修电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A:
小刀刮,然后打火机

网友AB:
用刀刮,如果是漆色较浅的可以直接高热上锡,漆皮在高热和烙铁头机械作用下会脱除。电机等用漆包线不能如此,只能刮。批量处理的话,有专门工具,甚至有化学脱漆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