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板子低温(-40℃)有的不能启动

楼主(2017-10-17):
我做了6块imx6q的板子,在低温(-40℃)有3块板子无法启动,另外3块板子可以正常启动和工作。

常温和高于-30℃都可以正常启动和工作。

然后又把不能启动板子的6q芯片换了,那3块依旧无法启动

原理是抄Saber SD的SPF-27392.pdf的原理

imx6q芯片型号是MCIMX6Q6AVT10AD

电源芯片型号是MMPF0100F0ANES

无法启动时,连USB OTG都无法进入,连接电都没有反应

经过测量电压,怀疑是imx6q芯片的LDO没有正常工作,不知道该怎么配置

正常启动的板子测量电压如下:
VDDSOC_IN 1.400V
VDDARM01_IN 1.402V
VDDARM23_IN 1.402V
VDDHIGH_IN 2.140V
VDD_SNVS_IN 3.057V
VDD_PU_CAP 1.262V
VDD_ARM_CAP 1.261V
VDD_SOC_CAP 1.265V
无法启动时电压如下:
VDDSOC_IN 1.390V
VDDARM01_IN 1.396V
VDDARM23_IN 1.396V
VDDHIGH_IN 2.148V
VDD_SNVS_IN 3.028V
VDD_PU_CAP 0.3V
VDD_ARM_CAP 0.3V
VDD_SOC_CAP 0.3V

低温(-40℃)无法启动时,IMX6Q的LDO输出都不正常,不知该怎么弄

希望朋友们能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以前做的高低温,有过类似的现象,后来排查下来是ddr的问题导致的。
你可以看看,这块是不是可能有问题。

网友B(2017-11-30):
可以找深圳博达,专做飞思卡尔IMX6芯片的,QQ657290025  手机号13717076781只做原装假一罚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