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LAN内部EEPROM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10-17):
各位大牛,我是初次使用NUC029LAN这个芯片,要使用其内部的EEPROM进行断电保存数据,但是没有找到官方的例程,谁有的请帮忙发一个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A:
掉电后EEPROM的数据丢失了吗

网友A:
掉电保护是一种特殊的保护数据的方式,是指在掉电时,所有的数据将一直保存在磁盘上,直到重构完成后才删除。掉电保护(Power Fail Safeguard),当此项设置为可用时,在重构过程中(非重建),这样如果在重构过程中发生掉电,将不会发生数据丢失的危险情况。
指在正常供电电源掉电时,迅速用备用直流电源供电,以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信息不会丢失,当主电源恢复供电时,又自动切换为主电源供电。

网友A:
请注意,你要有备用电源。

楼主:
EEPROM读写函数,这个应该有个专门的c文件才对啊,我没有,谁有啊?上传一个给我咯

楼主:
我还没有开始应用,我是准备用NUC029LAN开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内部EEPROM,不知道没有找到相关的BSP

楼主:
好像官方BSP里没有相关方面的内容呢,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你要有备用电源。

有检测外部的220V交流电,有大电容续航,只要220V交流电没有了,就立即保存数据就o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EEPROM的数据丢失了吗

你有用过NUC029LAN的EEPROM吗?

网友B:
我去找找看,怎么会没有呢,肯定有的。

网友B: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8 $
* $Date: 14/02/10 2:43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MC erase/program/read sample program for NUC029 series MCU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AN.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define APROM_TEST_BASE             0x3000
#define APROM_TEST_END              0x10000
#define DATA_FLASH_TEST_BASE        (FMC->DFBADR)
#define DATA_FLASH_TEST_END         (FMC->DFBADR + 0x1000)
#define TEST_PATTERN                0x5A5A5A5A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HX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_Init()
{
    /*---------------------------------------------------------------------------------------------------------*/
    /* Init UART                                                                                               */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static int  SetDataFlashBase(uint32_t u32DFBA)
{
    uint32_t au32Config[1];

    /* Read current User Configuration */
    FMC_ReadConfig(au32Config, 1);

    /* Just return when Data Flash has been enabled */
    if(!(au32Config[0] & 0x1))
        return 0;

    /* Enable User Configuration Update */
    FMC_EnableConfigUpdate();

    /* Erase User Configuration */
    FMC_Erase(FMC_CONFIG_BASE);

    /* Write User Configuration to Enable Data Flash */
    au32Config[0] &= ~0x1;
    if(FMC_WriteConfig(au32Config, 1))
        return -1;

    printf("\nSet Data Flash base as 0x%x.\n", FMC_ReadDataFlashBaseAddr());

    /* Perform chip reset to make new User Config take effect */
    SYS->IPRSTC1 |= SYS_IPRSTC1_CHIP_RST_Msk;

    return 0;
}

int32_t FillDataPattern(uint32_t u32StartAddr, uint32_t u32EndAddr, uint32_t u32Pattern)
{
    uint32_t u32Addr;

    for(u32Addr = u32StartAddr; u32Addr < u32EndAddr; u32Addr += 4)
    {
        FMC_Write(u32Addr, u32Pattern);
    }
    return 0;
}

int32_t  VerifyData(uint32_t u32StartAddr, uint32_t u32EndAddr, uint32_t u32Pattern)
{
    uint32_t    u32Addr;
    uint32_t    u32Data;

    for(u32Addr = u32StartAddr; u32Addr < u32EndAddr; u32Addr += 4)
    {
        u32Data = FMC_Read(u32Addr);
        if(u32Data != u32Pattern)
        {
            printf("\nFMC_Read data verify failed at address 0x%x, read=0x%x, expect=0x%x\n", u32Addr, u32Data, u32Pattern);
            return -1;
        }
    }
    return 0;
}

int32_t  FlashTest(uint32_t u32StartAddr, uint32_t u32EndAddr, uint32_t u32Pattern)
{
    uint32_t    u32Addr;

    for(u32Addr = u32StartAddr; u32Addr < u32End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
        printf("    Flash test address: 0x%x    \r", u32Addr);

        // Erase page
        FMC_Erase(u32Addr);

        // Verify if page contents are all 0xFFFFFFFF
        if(VerifyData(u32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0xFFFFFFFF) < 0)
        {
            printf("\nPage 0x%x erase verify failed!\n", u32Addr);
            return -1;
        }

        // Write test pattern to fill the whole page
        if(FillDataPattern(u32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u32Pattern) < 0)
        {
            printf("Failed to write page 0x%x!\n", u32Addr);
            return -1;
        }

        // Verify if page contents are all equal to test pattern
        if(VerifyData(u32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u32Pattern) < 0)
        {
            printf("\nData verify failed!\n ");
            return -1;
        }

        FMC_Erase(u32Addr);

        // Verify if page contents are all 0xFFFFFFFF
        if(VerifyData(u32Addr, u32Addr + FMC_FLASH_PAGE_SIZE, 0xFFFFFFFF) < 0)
        {
            printf("\nPage 0x%x erase verify failed!\n", u32Addr);
            return -1;
        }
    }
    printf("\r    Flash Test Passed.          \n");
    return 0;
}

int main()
{
    uint32_t i, u32Data;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UART_Init();

    /*
        This sample code is used to show how to use StdDriver API to implement ISP functions.
    */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NUC029 FMC Sample Code          |\n");
    printf("+----------------------------------------+\n");

    SYS_UnlockReg();

    /* Enable FMC ISP function */
    FMC_Open();

    if(SetDataFlashBase(DATA_FLASH_TEST_BASE) < 0)
    {
        printf("Failed to set Data Flash base address!\n");
        goto lexit;
    }

    /* Read BS */
    printf("  Boot Mode ............................. ");
    if(FMC_GetBootSource() == 0)
        printf("[APROM]\n");
    else
    {
        printf("[LDROM]\n");
        printf("  WARNING: The driver sample code must execute in AP mode!\n");
        goto lexit;
    }

    u32Data = FMC_ReadCID();
    printf("  Company ID ............................ [0x%08x]\n", u32Data);

    u32Data = FMC_ReadDID();
    printf("  Device ID ............................. [0x%08x]\n", u32Data);

    u32Data = FMC_ReadPID();
    printf("  Product ID ............................ [0x%08x]\n", u32Data);

    for(i = 0; i < 3; i++)
    {
        u32Data = FMC_ReadUID(i);
        printf("  Unique ID %d ........................... [0x%08x]\n", i, u32Data);
    }

    for(i = 0; i < 4; i++)
    {
        u32Data = FMC_ReadUCID(i);
        printf("  Unique Customer ID %d .................. [0x%08x]\n", i, u32Data);
    }

    /* Read User Configuration */
    printf("  User Config 0 ......................... [0x%08x]\n", FMC_Read(FMC_CONFIG_BASE));
    printf("  User Config 1 ......................... [0x%08x]\n", FMC_Read(FMC_CONFIG_BASE + 4));

    /* Read Data Flash base address */
    u32Data = FMC_ReadDataFlashBaseAddr();
    printf("  Data Flash Base Address ............... [0x%08x]\n", u32Data);

    printf("\n\nLDROM test =>\n");
    FMC_EnableLDUpdate();
    if(FlashTest(FMC_LDROM_BASE, FMC_LDROM_BASE + FMC_LDROM_SIZE, TEST_PATTERN) < 0)
    {
        printf("\n\nLDROM test failed!\n");
        goto lexit;
    }
    FMC_DisableLDUpdate();

    printf("\n\nAPROM test =>\n");
    FMC_EnableAPUpdate();
    if(FlashTest(APROM_TEST_BASE, APROM_TEST_END, TEST_PATTERN) < 0)
    {
        printf("\n\nAPROM test failed!\n");
        goto lexit;
    }
    FMC_DisableAPUpdate();

    printf("\n\nData Flash test =>\n");
    if(FlashTest(DATA_FLASH_TEST_BASE, DATA_FLASH_TEST_END, TEST_PATTERN) < 0)
    {
        printf("\n\nData Flash test failed!\n");
        goto lexit;
    }

lexit:

    /* Disable FMC ISP function */
    FMC_Clos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printf("\nFMC Sample Code Completed.\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应该就是上面这个例子吧,FMC读写操作。

网友C:
NUC029的官方BSP里面都有,你找找。它有几个例程,新唐里面叫dataflash,和EEEProm是一个东西。使用时需要注意几点:
1、数据的写入之前要进行擦除
2、擦除都是按照一页一页来擦除
3、BSP包里提供了三个函数,FMC_Erase  FMC_Write FMC_Read.即擦除,写入,以及读取三个函数。
4、使用三个函数时,注意其入口参数的类型以及入口参数的格式。举个例子:
FMC_Erase(0x1f000);
FMC_Write(0x1f000+i*4,change_data[i]);
FMC_Read(0x1f000+i*4);
哦 对了还需要注意的是读取和写入的时候需要考虑数据的大小。根据大小来取两个数据之间的地址间隔。同时在三个操作之前要对系统进行一系列的使能配置,比如解除系统锁定,使能LDu,APU等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C029的官方BSP里面都有,你找找。它有几个例程,新唐里面叫dataflash,和EEEProm是一个东西。使用时需要 ...

好的,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上面这个例子吧,FMC读写操作。

谢谢,上面那个例子我在BSP里有看到,但是不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我如果写数据到APROM,那里是程序存储的地方,会不会把我的数据搞没了,或者把程序搞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C029的官方BSP里面都有,你找找。它有几个例程,新唐里面叫dataflash,和EEEProm是一个东西。使用时需要 ...

你说的读写擦除等函数我找到了,但是你说的那些注意什么的,能说得具体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上面这个例子吧,FMC读写操作。

我是需要掉电保存数据,应该是对地址0X0001F000开始,0x0001ffff结束的这段地址进行读写操作吧。但是楼下的说还要注意其他的,不知道还有哪些,BSP里的貌似没有对这一块进行举例,全是读写ISP那段的还有用户配置信息那段的。你那有具体的应用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C029的官方BSP里面都有,你找找。它有几个例程,新唐里面叫dataflash,和EEEProm是一个东西。使用时需要 ...

比如如何解除系统锁定?LDu,APU跟我要使用的data Flash貌似不是同一段空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如何解除系统锁定?LDu,APU跟我要使用的data Flash貌似不是同一段空间啊? ...

系统解除锁定BSP包里也有,就是一个函数的引用,sys_unlock(),具体我忘了。新唐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网上找好找,你最好是搜一搜新唐data flash 的相关问题,就可以看到很多详细的了。我记得我有一个PDF的文档,关于data flash 的,但是找不到了。
你说的APU和LDU,其实和data flash是不在同一段空间,但是你要操作data flash就必须使能这些模块。然后你也知道data flash 的操作地址是从0x0001f000开始进行操作。只要你对应的地址没错,是不会把其他数据给擦除的。调试的时候你再结合那个软件上的内存看看,你写入的数据正不正确,就可以知道你的程序对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解除锁定BSP包里也有,就是一个函数的引用,sys_unlock(),具体我忘了。新唐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

好的,谢谢

网友D(2021-09-16):
hello , 这个最后搞定了? 是什么样去使用FMC的?方便交流下吗? 我现在在用NUC029xAN,  18483666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