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变压器同名端和输出的接法

楼主(2017-10-17):
我把后端同名端都掉成反激接法,电压变得不符合要求了。
他之前是把副线圈反接着的,等于是把2张图前后合并了,输出还算正常,5V有6.1V,12V和-12V输出都正常。现在调过来5V成8.6V了,12V是11.5V,-12V成-15V多了。
为什么他的不伦不类的接法输出还是正常的?
现在需要调整变压器,只需要调整5V线圈匝数就行了吧?

网友A:
看起来两个图都是对的。
你贴别人的图,怎么能知道你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两个图都是对的。
你贴别人的图,怎么能知道你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

现在的电路是在图1的基础上,把图2的副线圈改过去。这本来不伦不类的,但是输出正常,我把输出调了一下,结果就输出不正常了。是不是同名端确定了,变压器输出反调接后级电路是不对的?

网友A:
你的两个图并没有本质差别。
你说的“不伦不类”是什么?

楼主:
原理图就是这样,我把后端的变压器输出接线都反接,电压输出不对,但这样和图1是相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个图并没有本质差别。
你说的“不伦不类”是什么?

麻烦帮看下

网友A:
变压器是有极性的。
如果3-5保持不动,那么,1-2也不动,
8和10换一下,6和7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有极性的。
如果3-5保持不动,那么,1-2也不动,
8和10换一下,6和7换一下。 ...

问题开始我没注意,直接抄过来的,电压输出基本正常,5V是6.1V。我要调整线圈的。后来看输出极性不对,觉得是不是极性引起电压超差。输出反接以后,电压就不对了,5V都8.2V了,-12V都-15.5V了,12V输出11.97V。难道设计这个变压器的是根据结果调的变压器,根本没注意极性吗?辅助线圈和5V一样的匝数,输出之前测就是8.3V。

网友A:
绕晕了。
直接把你实际用的图贴出来,并说说它有什么问题。
不要跟其他图做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