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39VF400A能否直接替换200A

楼主(2017-10-17):
(无正文)

网友A:
从型号和你的描述看,容量大一倍。
悬空时,如果芯片内部也是虚空,那么IO的状态不确定,最终到芯片内部的地址是不确定的。
如果要这么用,应该接地,或连接到主控的地址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型号和你的描述看,容量大一倍。
悬空时,如果芯片内部也是虚空,那么IO的状态不确定,最终到芯片内部的 ...

好的,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