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各位大神,定时器触发ADC怎么控制采样时间??

楼主(2017-10-17):
想用TIM2的CC2触发ADC规则通道,在中段里开启TIM2,此时ADC就工作,但是我想1ms后停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因为我用ADC并不是采集连续的点,间歇性采集每次只采集几个点就行。
我的想法是加一个定时器中断专门控制TIM2这样会不会太麻烦浪费资源了,求各位坛友支招!!!!!!!!!!!

网友A:
可以的不是很浪费啊,是可以用下系统定时器。

网友B:
定时器中断运行启动采样啊。

网友C:
先设成定时器模式,中断发生后再设回adc采样模式。如此循环

网友D:
也可以把单词采样封装起来,在定时器里调用。

网友E:
定时器里面调用采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中断运行启动采样啊。

但是中断的时间怎么控制呢?假如说在中断里开启了AD,下一步就是要清除中断标志了,这一点点时间能采集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里面调用采集函数。

老铁 可以说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把单词采样封装起来,在定时器里调用。

这个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中断的时间怎么控制呢?假如说在中断里开启了AD,下一步就是要清除中断标志了,这一点点时间能采集到 ...

你可以让ADC在外部,定时器中断只是进行启动和关闭,中断里面要做的就是统计ADC采集的次数,根据你需要的次数是否到了再清零这个次数,并关闭ADC。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操作都要在中断里面做,我认为中断就应该只是个触发某件事的东西,不应该什么都在里面做,在中断程序里做的事情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