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哈DSP的DMA,外扩芯片

楼主(2017-10-17):
28335外部扩展了几块SRAM,用PFGA来控制片选,因为cmd文件里没有对外部SRAM地址的分配,所以外部SRAM的地址是由FPGA来选择的?能否说一下,谢谢了。
能否说一下映射的关系,因为是对0X200000进行操作,处于ZONE7区域,cmd没有对这个进行分配,谢谢了。

网友A:
看别人都是使用的EMIF接口数据,具体cmd文件还没做过。

网友B:
你不是说FPGA只控制片选吗       片选意味着你MCU操作的范围的译码

网友B:
这个zone的寻址不用在CMD中处理吧     除非你的外扩用于程序存储和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zone的寻址不用在CMD中处理吧     除非你的外扩用于程序存储和调用

外扩芯片的大小是2M,片选信号与FPGA连接,我现在的猜想是:对0X200000之后的空间操作,导致XZCS7引脚拉低,这个引脚与FPGA连接,FPGA检测到这个引脚为低,然后控制外扩芯片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