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2017-10-17):
   29.2v的锂电池做备用电源,24v的开关电源做主电源。如何在掉电时实现无缝切换呢。用二极管和PMOS感觉都不是很好做到啊

网友A:
如果电池电压比适配器电压低一些就用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你这个需要适配器给出一个“PowerGood”信号。

网友B:
可以设计电路开关电源在23.5V以上用开关电源, 23.0V一下用锂电。对大功率用电设备的话,电压的跳变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电容抗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