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DAC设置输出0V问题?

楼主(2017-10-17):
用的是GD32F103RCT6   ,用的是STM32的库,DAC设置输出0V,但实际输出大约285毫伏。请教诸位高人要怎么输出0V呀?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输出接到了哪里,DAC 的RLOAD最小为5K Ohm。有问题可以找FAE技术支持375880228@qq.com

网友B:
这个是存在了偏置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