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串口问题

楼主(2017-10-18):
        // set pll out 48Mhz, set cpu clock 48Mhz
        SYS_UnlockReg();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CLK_SetCoreClock(48000000);
        CLK_EnableModuleClock(USBD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0, CLK_CLKDIV_USB(1));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SYS_LockReg();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上面代码usb工作正常,但UART0没输出,说明CLK_SetCoreClock(48000000);时钟频率是48Mhz问题;把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改成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问题也一样;去掉CLK_SetCoreClock(48000000);后,串口有输出,但USB就通信不了。我现在要用USB又要用UART0,不知怎么设置,谁遇到过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能否把两个时钟分开搞。

网友B:
有不同的时钟通道吧,看看是不是配置的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可以用了:
        // set pll out 48Mhz, set cpu clock 48Mhz
        SYS_UnlockReg();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CoreClock(48000000);
        CLK_EnableModuleClock(USBD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SBD_MODULE, 0, CLK_CLKDIV_USB(1));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SYS_LockReg();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UART_Open(UART0,115200);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啊,是不是就是设置好了某个模块的时钟,就要立马使用它进行配置该模块,不要跟另外一个模块搞一起了。

网友D:
分开进行了设置,解决了问题,看来以后要分模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