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这段汇编的意思用的是PIC16F630

楼主(2017-10-18):
MOVLW 0xF
BSF 0x3, 0x5    ;BSF     STATUS    , RP0 ;选择bank1
MOVWF 0x1      ; 0x01是bank0的地址啊?还是说要从bank1的80H开始加上0x01?
MOVLW 0x10
MOVWF 0x15     ;0x15是bank0的地址啊?还是说要从bank1的80H开始加上0x15?
MOVLW 0x33
MOVWF 0x5        ;这句也是同样疑问
MOVLW 0x1
MOVWF 0x7         ;这句也是同样疑问
BSF 0x16, 0x4       ;0x16是bank0的地址,但是在16F630里是不可用地址
BCF 0x3, 0x5
CALL 0x3FF
BSF 0x3, 0x5
MOVWF 0x10
MOVLW 0x7
BCF 0x3, 0x5
MOVWF 0x19
CLRF 0x5
CLRF 0x7
RETURN

网友A:
什么功能要看这个调用函数CALL 0x3ff吧

网友A:
CALL 0x3ff貌似是内部振荡器校准用的,芯片出厂时有一个内部振荡器校准值存在此处,之前用676不知道记错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L 0x3ff貌似是内部振荡器校准用的,芯片出厂时有一个内部振荡器校准值存在此处,之前用676不知道记错了 ...

内部振荡器校准值是保存在此处,不过我的疑问不是这个,谢谢。

网友A:
MOVLW 0xF
BSF 0x3, 0x5    ;BSF     STATUS    , RP0 ;选择bank1
MOVWF 0x1      ; 0x01是bank0的地址啊?还是说要从bank1的80H开始加上0x01?

这个是要对应bank操作的,仿真查下是TMRO还是OPTION_REG相应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LW 0xF
BSF 0x3, 0x5    ;BSF     STATUS    , RP0 ;选择bank1
MOVWF 0x1      ; 0x ...

那就是说bank1的话,就是0x81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bank1的话,就是0x81对吧?

刚仿真看了下,确实是这样。
不过我们写代码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用banksel切换ba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仿真看了下,确实是这样。
不过我们写代码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用banksel切换bank。 ...

谢谢指教。

网友B:
bank1 确实要加 8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