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介绍F28335 DSP的三种32位I/O口

楼主(2017-10-18):
简要介绍F28335 DSP的三种32位I/O口

F28335有三种32位的I/O口,依次PORTA(GPIO0-GPIO31),  PORTB(GPIO32-GPIO63),  PORTC(GPIO64-GPIO87),这些口都可以配置为普通的数字IO口同样也能被配置为外部接口。这样涉及到了IO的寄存器,IO口共有三类寄存器: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和中断控制寄存器。
      1、 GPIO可以配置为数字I/O或外设I/O口,GPxMUX1(2):'0’为数字I/O,'1’为外设I/O口;

     2、 GPIO可以配置为内部电阻上拉功能,GPxPUD:'0’为上拉,'1’为禁止上拉;

     3、 GPIO具有数字滤波功能,GPxQSEL1(2):量化输入寄存器,可以确定是3周期采样还是6周期采样或者不用采样;

     4、 输入输出可配置,GPxDIR是控制每个引脚的输入或是输出,'0’是输入,'1’是输出;

     当GPIO配置为数字I/O时注意:

     28335引脚作为输出时,虽然可以通过设置GPADAT或GPBDAT改变输出端口的高低电平,但是单独写某一位时可能会使其它引脚产生误操作。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改变输出引脚的高低电平时,应该使用GPIOxSET(置位),GPIOxCLEAR(清零),GPIOxTOGGLE(反向,可以代替去翻操作)寄存器载入输出锁存寄存,GPIOxDIR配置方向,1为输出,0为输入。28335引脚作为输入时,采集外部相应引脚的高低电平,只要读取GPADAT或GPBDAT的相应位即可。在有些场合高频干扰会使I/O引脚的读入产生误码。为了避免这种现象,28335引入了采样时间的概念,采样时间可以通过GPxCTRL与GPxQSEL1/2设置为systemclock的倍数(100MHz的频率,最小采样时间为10ns,最大采样时间为5.1us)。

网友A:
刚刚接触28335,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IO的三种模式,现在很多都有的。

网友C:
还是多多介绍DSP的用法吧。

网友D:
2833x系列DSP显示出了强大的性能

网友B:
外部输出的时候一般还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C:
现在的C2000的开发也简单多了,有很多例程。

网友D:
TMS320F28335增加了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和高精度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