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三相四线转三相三线时,ABC三个线电压如何进行计算

楼主(2017-10-18):
当三相四线转为三相三线接法时,如何计算ABC的线电压?最主要的是如何去检测相位,目前我检测相位的地方是用了一个两路运放,将两路运放的输出一端,同时接入单片机。有没有会的大神们?求理论与实践指导。

网友A:
这个直接算法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算法就可以解决的

怎么个算法?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B:
为何要转换,不是直接感应取电测量。

网友C:
直接用电力芯片  几块钱... 省的纠结 .硬件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电力芯片  几块钱... 省的纠结 .硬件复杂化

电力芯片的话成本就上去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转换,不是直接感应取电测量。

有三相四线和三相三线接法的区别。接三相三线的时候也要求去测量电压参数

网友D:
没玩过这个,这个是电力的问题。

网友E:
这个跟单片机技术没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这个,这个是电力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算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个算法问题

愿听其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算法?可否指点一二?

采用傅立叶算法和复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傅立叶算法和复数计算

你这样说的话,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