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C卡认证里说的F1,F2算法是什么呀。

楼主(2017-10-18):
IC卡认证里说的F1,F2算法是什么呀。

现在做at88sc1608的读卡器  其中at88sc1608有认证需要

卡里认证说的F1,F2算法是什么呀。还有Ks。。。

问题不难请大神路过顺手拿走悬赏吧

网友A:
认证协议
产出随机数Nc(往往当作卡号)和Ci,计算出Gc=F1(Ks,Nc),把Nc、Ci、Gc写入卡中
卡 Nc Gc Ci 认证协议 读写器 Ks Q0(随机数)
识别码: Nc Ci Ci+1=F2(Gc,Ci,Q0); if(Ci+1==Q1) Ci+2=F2(Gc,C1+1); Ci=Ci+2; //修改Ci 认证正确; else Ci=Ci; 认证错误; Ci (使用读命令) (初始化认证命令) (校验认证命令) (读命令) Gc=F1(Ks,Nc); Q0 Q1=F2(Gc,Ci,Q0); Q1 Q2=F2(Gc,Q1); if(Q2=Ci) 认证正确; else 认证错误;

网友A:
认证协议  产出随机数Nc(往往当作卡号)和Ci,计算出Gc=F1(Ks,Nc),把Nc、Ci、Gc写入卡中。 卡NcGcCi 认证协议 读写器KsQ0(随机数)  识别码:Nc CiCi+1=F2(Gc,C1,Q0);if(Ci+1==Q1) Ci+2=F2(Gc,C1十1); Ci=Ci+2;//修改Ci 认证正确;else Ci=Ci; 认证错误; Ci -------------------->(使用读命令)<--------------------(初始化认证命令)<--------------------(校验认证命令)-------------------->(读命令) Gc=F1(Ks,Nc);Q0Q1=F2(Gc,Ci,Q0);Q1Q2=F2(Gc,Q1);if(Q2=Ci) 认证正确;else 认证错误; F1算法;64BIT用户自定义算法。  F2算法:卡内64BIT算法(Des算法的变种,提供C语言和51汇编语言程序)  该协议包括卡和读写器CPU的互相认证(ELVA专利),而且认证数据加密传送,可以防止通讯数据被窃取。

网友B:
没做过这个,不知道楼上的回答的是不是这个内容?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证协议  产出随机数Nc(往往当作卡号)和Ci,计算出Gc=F1(Ks,Nc),把Nc、Ci、Gc写入卡中。 卡NcGcCi  ...

网上我都看过这些了  就是不懂F1算法是什么  F2算法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我都看过这些了  就是不懂F1算法是什么  F2算法是什么。

估计要购买什么国标文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购买什么国标文件看。

我自己想做个读卡器,没必要去研究那个吧

我只是在想有没标准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