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

楼主(2017-10-18):
.\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core_cm3.h(9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din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整个截图呢
stdint是系统库 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截图呢
stdint是系统库 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截图呢
stdint是系统库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A: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 C/C++ -> Include Paths insert "C:\Keil\ARM\RV31\INC;"
看看也没有这个路径 最后一个是你的keil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 C/C++ -> Include Paths insert "C:\Keil\ARM\RV31\INC;"
看看也没 ...

我的keil不是安装在C盘的,而且我安装在D盘里面没有找到你说的东西

网友A:
能不能看下你的keil安装路径

网友B:
pack安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下你的keil安装路径

网友C:
查一下你的安装目录里有没有那个文件
...\Keil\ARM\ARMCC\include\stdint.h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工程路径没有设置对。就是工程属性里面可以设置头文件路径的。
还有就是支持包是否安装了,Keil需要安装后再在pack管理器安装需要的pa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工程路径没有设置对。就是工程属性里面可以设置头文件路径的。
还有就是支持包是否安装了,Keil ...

能留个QQ,或者微信吗,在这上面问好像有点不方便

网友E:
实在不行就重装,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F:
提示说的很清楚啊,找不到这个文件;
找到相关的头文件,再添加进来看看;

网友G:
你的工程看着是stm32的,但是你芯片选择却是用的什么arm什么的,如果你pack包装了,你应该能找到你对应的芯片的,然后,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H:
文件途径要添加这个头文件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