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10-18):
STM32的串口中断可否这样,就是设置接收了多少个字符触发接收中断。
比如设置8个字节触发中断,就接收了8个字节才产生一次中断。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那你可以串口+dma,dma的中断貌似有

或者换个思路,中断八次之后,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串口+dma,dma的中断貌似有

或者换个思路,中断八次之后,再处理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B:
搞个变量统计次数。

网友C:
硬件没有这种功能;
通过中断程序处理下;

网友D:
【1】通过串口中断进行接收的字节数的计算可以实现
【2】通过设置DMA的接收字节数,达到你设置的数字后触发DMA中断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