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何fatfs系统无法顺利创建文件和文件夹

楼主(2017-10-18):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pdir[0]='\0';
                                                ptxt[0]='\0';
                                                sprintf((char*)pdir,"0:DATA%02d",dirnum);
                                                sprintf((char*)ptxt,"0:DATA%02d/%02d.txt",dirnum,txtnum);
                                                                f_mkdir((const TCHAR*)pdir);
                                                          f_opendir(&dir, (const TCHAR*)pdir);
                                                                res= f_open(&MyFile, (const TCHAR*)ptxt,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bytesWritten=MyFile.fsize;
                                                                res=f_lseek(&MyFile,bytesWritten);
                                                                res= f_write (&MyFile, adcx, sizeof(adcx), (void *)&bytesWritten);
                                                                res=f_close(&MyFile);
                                                dirnum++;
                                                txtnum++;

如题,运行程序后无法创建文件和文件夹,不知道我哪个地方写的有问题。但是如果不使用字符串变量,直接创建指定的文件夹和文件就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读写也不行啊,看看底层的驱动搞定没。

网友A:
就是直接执行读写指令的函数。

网友B:
没有移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读写也不行啊,看看底层的驱动搞定没。

  f_mkdir(“0:DATA”);
                                                          f_opendir(&dir,(“0:DATA”);
                                                           res= f_open(&MyFile, “0:DATA/data.txt”,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bytesWritten=MyFile.fsize;
                                                                res=f_lseek(&MyFile,bytesWritten);
                                                                res= f_write (&MyFile, adcx, sizeof(adcx), (void *)&bytesWritten);
                                                                res=f_close(&MyFile);
这样运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想像帖子开头一样使用字符串变量,想不停创建不同名字的文件,就无法运行

网友C:
  f_mkdir( "0 : DATA" );
  f_opendir( &dir, "0:DATA" );
  res = f_open( &MyFile, "0:DATA/data.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bytesWritten = MyFile.fsize;
  res = f_lseek( &MyFile, bytesWritten );
  res = f_write( &MyFile, adcx, sizeof( adcx ), ( void * ) &bytesWritten );
  res = f_close( &MyFile );

  pdir[ 0 ] = '\0';
  ptxt[ 0 ] = '\0';
  sprintf( ( char * ) pdir, "0:DATA%02d", dirnum );
  sprintf( ( char * ) ptxt, "0:DATA%02d/%02d.txt", dirnum, txtnum );

  f_mkdir( ( const TCHAR * ) pdir );
  f_opendir( &dir, ( const TCHAR * ) pdir );
  res = f_open( &MyFile, ( const TCHAR * ) p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bytesWritten = MyFile.fsize;
  res = f_lseek( &MyFile, bytesWritten );
  res = f_write( &MyFile, adcx, sizeof( adcx ), ( void * ) &bytesWritten );
  res = f_close( &MyFile );

  dirnum++;
  txtnum++;

似乎是文件名出了问题,可以下个断点,调试一下看看文件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文件名出了问题,可以下个断点,调试一下看看文件名是什么。
...

我觉着是不是pdir和ptxt的使用方法不对,附上相关定义代码,能感觉出来是这部分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错的
uint16_t *pdir=0;
uint16_t *ptxt=0;
uint16_t dirnum=0;
uint16_t txtnum=0;
uint16_t wnum=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文件名出了问题,可以下个断点,调试一下看看文件名是什么。
...

我设置了断点观察现象,一旦我使用ptxt这种方式出现的现象是U盘没有挂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