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ADS1255采样的输入电压

楼主(2017-10-18):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设计原理没有啥问题, 采样的结果波动较大, 不知道有多大? 纹波的频率带宽是多少, 是白噪声吗?
根据特征才能分析其原因. 你的电路供电电源来自哪里, 有纹波吗

网友B:
电路会存在波动,要考虑实际情况。

网友C:
有干扰了吧。

网友D:
使用滤波电路。

网友E:
信号缩小之后的电路是什么?

网友C:
经过滤波和放大之后的电路肯定有失真。

网友D:
如果软件滤波好实现,直接内部实现。

网友E:
是不是信号缩放的时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