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控硅控制220V交流电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0-18):
我买个几个智能插座
10~16A都有
全部都用继电器方案
可能比可控硅不隔离的方案好一些

网友B:
频率没有要求用继电器就好啦

网友C:
这个简单,给你个思路,MCU--接口电路---可控硅---控制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个几个智能插座
10~16A都有
全部都用继电器方案

继电器简单一些,但是寿命比较短,而且价格要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给你个思路,MCU--接口电路---可控硅---控制220

没做过可控硅控制220V,有没有参考电路可以看下的

网友D:
核心是过零点检测,(此时可控硅关闭),以此时算起的时间再次触发导通,就可以控制负载的平均功率。用光耦或脉冲变压器进行隔离触发都可以的。

网友E:
10A,可控硅的功耗已经不小了,要加散热片的,不如继电器省电。
驱动可控硅,无非是光耦隔离,驱动大功率可控硅。或者MCU直接驱动可控硅,MCU和市电相连,带电的。

网友F:
需要调压吗?不需要的话使用单片机IO口------光耦MOC3081------双向可控硅即可

网友G:
控制频繁的话,用双向可控硅。偶尔控制的话,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H:
要看你有多大空间了,继电器比可控硅好,可控硅还要考虑散热。你做一个阻容降压即可 25块钱方案硬件成本搞定

网友H:
还可以带一个遥控器接收和温度检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简单一些,但是寿命比较短,而且价格要贵些

加了过零检测3,5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给你个思路,MCU--接口电路---可控硅---控制220

散热很重要,5-10A那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I(2019-07-12):
继电器寿命10万次左右,全使用寿命周期不超过10万次优先选用继电器。

网友J(2020-01-04):
求一份可控硅控制220V交流电的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