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待机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7-10-18):
现在需要用STM32做个产品,双电源供电。有市电时电池不工作,没市电时电池工作。
电池工作时要进入低功耗模式。由市电切换到电池供电时,要发送状态信息。
由电池供电切换到市电供电时发送状态信息。在低功耗模式时,隔一段时间发送一次状态数据。
这个间隔的时间应该是可以设置的,间隔从一小时到一个月。
用GPRS设置。那么就是串口了。我现在准备用待机模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功耗。
我看书上写的,唤醒条件有WKUP引脚的上升沿、RTC警告事件、NRST引脚上的
外部复位、IWDG复位。
我感觉串口中断不能唤醒待机模式的低功耗模式。如果进入待机模式,
我此时通过GPRS设置发送间隔时间,产生串口中断,可是唤不醒单片机也是白搭。
那么是不是说我这种情况就不能采用待机模式了。
是不是只能用睡眠模式了?睡眠模式下任何中断都可唤醒。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远程唤醒主机,我很好奇,GSM模块得保持长连接才能实时接收服务端的设置把。那怎么做低功耗

网友B:
远程不行吧,可以定时器唤醒。

网友C:
貌似现在都没法远程无线电唤醒,因为你串口都休眠了,怎么中断。没法接受到信息,需要自身通过定时器,一定时间后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