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windows下USB的hid收发通信,自动填0补齐问题

楼主(2017-10-18):
STM32F103,为什么windows下USB的hid收发通信,如果不足64B,windows会自动在后面填0补齐,能否不自动填0?

网友A:
可以,向USB机构反应将USB的标准协议改掉,改成你希望的,然后让所有USB厂家执行你所希望的标准就可以了。不过费用和时间是无法估计的,此外他们会不会听你的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