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332使用

楼主(2017-10-18):
最近开始接触电机控制,使用DRV8332芯片控制有刷直流电机,对这个芯片的RESET_X引脚的理解出现些问题,有以下困惑:
1. 芯片手册图10中reset是pwm_H和pwm_L的与输出,pwm_H和pwm_L不是始终反相吗?那是不是reset始终给低电平就可以了?
2. 图11和图12给出的控制时序reset_X高低电平都有,每路低电平占120°,这就有点搞蒙了。
3. 网上看有人将三个reset_X接一起用一个IO控制,这样是否可行?
新手没有分,麻烦大神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前辈帮助解答啊,在线等

网友A:
难道我和你看的手册不一样
我看的图10是Figure 10. Input and Output Functionality,没有你说的pwm_H和pwm_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drv8332.pdf

大神可否解答一下我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drv8332.pdf

我看的手册和您这个果然不一样啊。我发不出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drv8332.pdf

我问的图10对应您这个pdf的图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可否解答一下我的问题啊?

实际上,电机的pwm驱动是要有死区的,这时reset_X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电机的pwm驱动是要有死区的,这时reset_X就用上了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
我给reset_X始终是高电平,电机可以正反转工作,但是pwm50%占空比时电流就有0.6A了,而不接入电机不到0.1A,按道理pwm50%电机不工作电流应该是0吧?pwm给的是20k的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
我给reset_X始终是高电平,电机可以正反转工作,但是pwm50%占空比时电流就有0.6A了 ...

你的是什么电机?
三路都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电机?
三路都是50%?

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两个接口,一个接pwm+,一个接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两个接口,一个接pwm+,一个接pwm-。

直流有刷电机就简单了,控制电流就可以。
没看懂你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继续啊你们

楼主:
额,出差半个月,回来没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就简单了,控制电流就可以。
没看懂你是怎么连接的

是一个空心微电机,我的理解是和直流有刷电机一样啊,就两个线,电流正反向就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空心微电机,我的理解是和直流有刷电机一样啊,就两个线,电流正反向就控制电机正反转。 ...

这个控制就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出差半个月,回来没人了啊。。。

问题的讨论,楼主参与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讨论,楼主参与很重要。

是是,您说的对。

楼主:
有时候一忙就忘了,您说这个用DRV8332控制的话,占空比50%电流很大可能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改变占空比倒也能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A(2017-11-17):
引用 楼主:
有时候一忙就忘了,您说这个用DRV8332控制的话,占空比50%电流很大可能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改变占空比倒 ...

你的电机需要多大电流?
调试的时候电流从小向大来调试,别烧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需要多大电流?
调试的时候电流从小向大来调试,别烧了电机

调试的时候想的是让占空比从50%开始变化,50%电机不转,电流是0.6A了。增大占空比,电机正转,减小的话电机反转。就是50%的时候电流很大不理解。如果设置DRV8332的reset一直使能,这时候电流就只有0.0几了。

楼主:
兄弟也用电机吗?发现电机这个东西想控制好太难了啊

网友C:
看不懂意思

楼主:
我了解不深,描述的不清楚

楼主:
没有回复了啊,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