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串口IO的问题

楼主(2017-10-18):
我用的是STM32F407ZET6,PA9和PA10是串口1的输入和输出口,将这两个端口映射到串口1上之后,是不是去手动设置这两个电平就不会起作用,如何在不同串口的时候将这两个端口解放出来做基本IO使用,使用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这两个函数映射了管脚,以前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映射为串口,就不能做普通IO了,还是没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是去手动设置这两个电平就不会起作用。
你重新设置把两个端口设置会IO模式。

网友C:
你在串口模式肯定没用的。需要切回去。

网友D:
切回IO模式

网友E:
映射了就无法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