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8978这东西有谁有比较好的焊接方法啊

楼主(2017-10-18):
我先用热风枪焊接,不小心就是吹过头,底部中间那个GND方块上锡不小心就流出来短路了,吹2个成功一个。
后来用烙铁,搞了一个表面看似焊接好了,最后还是坏了

网友A:
底部的锡量要控制好,不能多.

网友B:
这类封装还是可以用刀头烙铁焊接的,除了BGA,一把烙铁走天下!

网友C:
手工焊接方法介绍hyxyyq.com/wz/fwzc/cpyy/yywz/2017/0719/1795.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手工焊接方法介绍hyxyyq.com/wz/fwzc/cpyy/yywz/2017/0719/1795.html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D:
中间的GND焊盘一定不能多锡,多了的话,用吸锡带去除,只要一层薄薄的即可,然后用风枪吹,加点助焊膏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