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 A型口的外壳可以当地线使用吗?

楼主(2017-10-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这么做,5根线的话,建议用micro口,正好就是5根线。------------------------------------------------------------------------------
确实只有四根线可以用。

网友B(点评):
你别坑人.usb有一根线是断的...就四根+屏蔽层

网友C:
外壳一般是接地的

网友D:
外壳建议接地。一般usb线,外皮和外壳是连通的。接地的话,线的两端的机器共地更好一些。

网友A:
@icecut 仔细看了看,还真是,一直以为OTG线是独立的,差点坑了楼主,罪过。

网友E:
外壳要求接地,但本身无法当导线使用,因为接头和连线不支持,所以楼主的想法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