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5500

楼主(2017-10-18):
w5500设置一个静态IP,这个IP可以随便设置吗?假设默认是192.168.1.123,换成192.168.1.124也可以吧(就是说前面不变)

那原则上,只要ping通了上面那个 IP,就算是连上了。

网友A:
如果是局域网前面保持一致,最后一个数可以随便修改。

网友B:
如果只是上网跟服务器互动当然自动获取就行,如果是定点的用IP进行通信,当然需要固定IP。或者发送给服务器自己的IP地址也行。

网友C:
楼主理解的很对,不管是什么IP,只要连接到一个交换机,基本上都是在一个IP段,也就是最后一个不同的。

网友:
IP没有太多讲究,只要在一个IP段就行了。如果路由器是192.*.*1
那么你后面的1改成其他的非25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