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双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7-10-18):
上面这个电路图是不是这样工作的。
有12V时,MOS管不导通,12V通过肖特基二极管输出。
没有12V时,MOS管导通,电池电压输出。
我是小菜鸟,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电路功能是这样的

网友A:
没有12V时,是电池通过体二极管输出到VIN,然后MOSfeT才导通的

网友B:
MOS是不是画反了?能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是不是画反了?能控制吗?

搞硬件的说没反,他用MULTISIM仿真过了

网友C:
可以这样呀,只选择N或P型管,的选择,

网友D:
怕反灌,最好用两个mos管,串联,D接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