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显示例程

楼主(2017-10-18):
我用dsp28335连接12864,做显示例程的实验,为什么显示屏光亮不显示字??

网友A:
C2000控制液晶屏 一般都是速率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00控制液晶屏 一般都是速率太高了

加延时?

网友A:
恩    加延时  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加延时  处理

好的,谢谢。我用研旭的lcd12864例程,也不显示,就是他的程序也有问题吧。

网友B:
一般给的例程都是没问题的,12864有点坑的就是,背面有个电位器,你需要旋转一下调背光才会显示出来,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给的例程都是没问题的,12864有点坑的就是,背面有个电位器,你需要旋转一下调背光才会显示出来,这个 ...

呵呵   这个一上电就应该能看出来背光有没有点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个一上电就应该能看出来背光有没有点亮啊

具体的工作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之前我用的时候,也以为是程序的问题,但是之后我在背面发现有个螺丝旋钮,转了几圈之后,才显示了文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工作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之前我用的时候,也以为是程序的问题,但是之后我在背面发现有个螺丝旋钮 ...

对了 我用的那个屏幕是12864 那种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 我用的那个屏幕是12864 那种绿色的

谢谢,谢谢 我调电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