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OTG模式和USB HUB连接,能同时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2017-10-18):
手机OTG模式和USB HUB连接,然后连接其他设备如usb摄像头,这个时候手机不能充电,
OTG模式下,有没有办法同时给手机充电呢?

网友A:
无法实现。
OTG模式是USB的主从自适应模式,手机根据所接入的USB线来判断自身是工作在常规模式(设备模式)还是OTG模式(主机模式),如果接入常规充电线则手机USB工作在设备模式,如果接入OTG线则手机工作在USB主机模式。
当手机USB接入的是OTG线,手机USB做主机,只能对设备(U盘,键鼠,摄像头等)供电,就算加上USB HUB也不能对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实现。
OTG模式是USB的主从自适应模式,手机根据所接入的USB线来判断自身是工作在常规模式(设备模式) ...

多谢回答!受教了.
OTG这样的设计让人无语.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由于蓝牙的数据传输速度慢了些,所以只能通过usb和外设连接,而且由于usb外设不止一个,所以需要usb hub.
手机  ->  usb hub  -> usb 外设(n个) 的连接方式. 如果由手机供电的话,很快会消耗光.
之前试过usb充电线连接usb hub,可以显著减少手机的电量消耗,但是手机的电量还是持续减少,这样就不能让手机长时间工作了.
有没有解决方案,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深圳的智慧人民早就想到这个问题。
淘宝上搜 带充电otg线  一堆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深圳的智慧人民早就想到这个问题。
淘宝上搜 带充电otg线  一堆堆

很好奇这个线的实现原理,不知道会不会烧坏手机USB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这个线的实现原理,不知道会不会烧坏手机USB电源管理模块。

之前有看到过这种是仅能通过外设电源给接入手机的USB设备供电,从而降低手机的电量消耗,能同时给手机充电的,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这个线的实现原理,不知道会不会烧坏手机USB电源管理模块。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经验,本人未做测试,
不保证方案是否可行,如果折腾后果自负。

供电版OTG线DIY(手机接OTG线的同时进行充电)

网友E:
OTG 与充电没有什么关系。OTG 可以理解为 HOST 与 device 上层的管理部件。OTG 规范里面,A device 给 B device 供电。比如手机,常常是作为 B device,不管 B device 是做host还是dev,都可以从 A device 拉大电流(超过 500mA)。目前 ios 是既可以做 device 也可以切到 host的——当前屏幕共享功能的 carplay ,百度的 carlife 主要传输数就是 ios 做 host,另外一方做 usb device 角色。但是供电都是另外一方供电给 ios 设备。

USB 官方充电里面目前有 BC 与 当前新的PD 协议。 BC 1.2 使用 USB D+/D- 数据线的波形来区分沟通,PD 通过 vBus 的载波来区分。其它方案有 MTK 的高通的等等。大体上技术类似。都通过USB 四根线的三根线来沟通(除了GND)
以上都是通过 USB HW 来进行充电协议沟通的。也有通过 SW 沟通的。 比如 iPhone 就会在初始化后,通过 USB 发送一个数据包,进行充电电流的协商——理论上会更加安全,缺点是需要 SW 进行干预。

网友(2017-12-27):
引用 网友E:
OTG 与充电没有什么关系。OTG 可以理解为 HOST 与 device 上层的管理部件。OTG 规范里面,A device 给 B de ...

比如手机,常常是作为 B device,不管 B device 是做host还是dev,都可以从 A device 拉大电流(超过 500mA)。”   我用手机连接U盘看电影,手机可以从U盘接受电流吗?  这时手机是HOST,U盘是DEVICE,手机怎么获取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