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DC30V,过孔和走线的安全间距是多少 ?

楼主(2017-10-18):
常规的4层 PCB。电压为DC30V。

请教:
1. 过孔(通孔)和走线 的安全间距是多少 ?
2. 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些资料 ?

谢谢!

网友A:
这个还要看电流大小的

网友B:
DC30V 应该还不用考虑电气安全间距(抗干扰或防雷除外)。
你问的应该是物理间距,一般10mil 最小5mil ,但这不一定主要还是看你的PCB板生产厂家。

网友C:
DC30V, 不用考虑安全间距. 当然高频和信号完整性等方面的考虑另作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看电流大小的

谢谢大侠 !

电流3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30V 应该还不用考虑电气安全间距(抗干扰或防雷除外)。
你问的应该是物理间距,一般10mil 最小5mil ,但 ...

谢谢大侠 !

我们的板子(BMS的板子)上电压范围是:DC3.3V-DC75V。

请问,DC75V需要考虑电气安全间距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30V, 不用考虑安全间距. 当然高频和信号完整性等方面的考虑另作讨论

谢谢版主大哥 !

我们的板子(BMS的板子)上电压范围是:DC3.3V-DC75V。

请问,DC75V需要考虑电气安全间距吗 ?

网友C:
我估计, 你需要考虑隔离的问题吧

楼主:
怎么不能结贴呀

网友D:
布线宽度跟电压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流还有频率的影响,3OOmA一般10mil就可以了

网友E(2019-09-11):
引用 网友D:
布线宽度跟电压关系不大,主要是电流还有频率的影响,3OOmA一般10mil就可以了 ...

建议你把眼睛捐了吧

网友F:
要看厂家的生产能力了,  一般6mil/6mil 常规的 ,很多常规都可以做了 ,设计可以的话尽可能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