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集总模型LC节数的问题

楼主(2017-10-19):
书上有这么一句话:“传输线分段长度要远小于信号最高频率对应的波长,一个大致的经研究就是小于1/10波长”。
假如,互连的传输时延是1ns,
要求带宽是1GHz,那么需要10x1x1=10节LC电路。1G带宽的波长是200mm,也就是一节LC是20mm,1ns时延是6in,差不多就是200mm,刚好是10节LC的长度。
如果是500MHz,那么需要10x0.5x1=5节LC电路。500MHz波长是400mm,一节LC就是40mm,1ns时延是6in,差不多就是200mm,刚好是5节LC的长度。
这么算下来,基本上所有的传输线都会满足最小的LC节数啊。那这个模型的意义在哪?如果其他的都不考虑,只考虑这个最少LC节数,好像只要做好阻抗匹配,
无论多么长的传输线,信号传输都不会有问题。
我理解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书上有这么一句话:‘传输线分段长度要远小于信号最高频率对应的波长,一个大致的经研究就是小于1/10波长’。”

那是指在此前提下可以忽略传输线的影响,意味着不用特别考虑由传输线所导致的一些问题,譬如延迟。

“假如,互连的传输时延是1ns,
要求带宽是1GHz,那么需要10x1x1=10节LC电路。1G带宽的波长是200mm,也就是一节LC是20mm,1ns时延是6in,差不多就是200mm,刚好是10节LC的长度。
如果是500MHz,那么需要10x0.5x1=5节LC电路。500MHz波长是400mm,一节LC就是40mm,1ns时延是6in,差不多就是200mm,刚好是5节LC的长度。”

采用LC网络构成的“传输线”之“传播速度”不是这么算的。

“无论多么长的传输线,信号传输都不会有问题。”

理想传输线且适当匹配的前提下,信号传输确实没有问题,只是存在必然的延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有这么一句话:‘传输线分段长度要远小于信号最高频率对应的波长,一个大致的经研究就是小于1/10波长 ...

“采用LC网络构成的“传输线”之“传播速度”不是这么算的。”
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LC网络构成的“传输线”之“传播速度”不是这么算的。”
应该怎么算呢? ...

注意由LC模型所导出的波动方程,其中有个单位长度电感和电容的概念,由此导出其中的波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