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T6263的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7-10-19):
聊样半导体的IT6263,电路按照推荐所接,参数没有错误,外围的晶振的in和out有1.8v的电压,换过匹配电容,晶振、芯片。但是就是不起振,请问该怎么破?

楼主:
原厂FAE解说此芯片IT6263的外围晶振不起振是正常的,,,真扯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FAE解说此芯片IT6263的外围晶振不起振是正常的,,,真扯淡。。。。。。。。。。。。。 ...

投诉他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解决了。你注意到IT6263和CPU通过IIC通信吗?为了节能,CPU通过IIC唤醒It6263的震荡的电路。

网友C:
FAE真扯淡,不起振正常的解说。不是工作态度有问题,就是专业技术不行。
3楼的回答比FAE专业可靠。引用“你好,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解决了。你注意到IT6263和CPU通过IIC通信吗?为了节能,CPU通过IIC唤醒It6263的震荡的电路。“”
如果工作不正常不一定是因为晶振不起振的问题,也许有其它条件不满足。
3楼的可能性最大,硬件问题相信楼主检查过很多遍,容易忽略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解决了。你注意到IT6263和CPU通过IIC通信吗?为了节能,CPU通过IIC唤醒It ...

你好,IIC通讯我是知道的,能将唤醒的程序部分给我看下吗,,
另外将此芯片外部晶振去掉了,的确是能工作的,,,

网友(2020-01-10):
没有音频信号输入,晶振不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