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ouch 触摸问题

楼主(2017-10-19):
STM8L 051在做touch触摸按键时,触摸可能正常工作,但一加上定时器和开启PWM就不工作了,触摸和PWM全都不工作,但不开启触摸,PWM是正常的,找不到问题出在那里,有大神用过吗?急求帮忙,谢谢。用的官方最新Touch Lib

网友A:
可能你引脚哪里重新映射,干涉了吧

网友B(2017-12-25):
触摸库的时钟是不是被其他定时器和PWM占用或者影响了。

网友C:
你其他的配置完再配置这个触摸。

网友C:
如果你最后配置触摸,看看其他的那会不会出问题,比如定时器,PWM会不会失灵,如果是,说明有冲突配置。

网友D:
应该是引脚哪里重新映射干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