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高人指点下,新塘472的 片子怎么测试性能,想用里面的dsp担心实时性不够,怎么测试,

楼主(2017-10-19):
高人指点下,新塘472的 片子怎么测试性能,想用里面的dsp担心实时性不够,怎么测试,

网友A:
DSP是很强大的,新唐的M4给的有个DSP使用教程,还有库函数可以调用,都是用的ARM设计的内核一模一样,没啥这家比那家好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是很强大的,新唐的M4给的有个DSP使用教程,还有库函数可以调用,都是用的ARM设计的内核一模一样,没啥 ...

我知道函数接口都有的,我现在就想测试比如一个iir滤波器它执行完得多少时间,最后能精确度微妙级别,因为我们要求不超过10ms,现在就是没有办法验证,不知道该咋办

网友:
跟其他芯片的应该一样,内核的相同,他们有个DSP使用的说明,上面有记录这个时间和指令周期。

网友B:
可以计算某个复杂的东西,然后连续计算10秒,循环操作,看看谁的次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