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内部温度传感器使用

楼主(2017-10-19):
有没有人使用过M451内部温度传感器?使用ADC采集,如何设置?

楼主:
刚才配置了寄存器,发现带隙电压可以测出来,温度传感器,电池源测出的数据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配置了寄存器,发现带隙电压可以测出来,温度传感器,电池源测出的数据异常。 ...

使能VTEMPEN位后ADC通道可以选择温度传感器输入,温度值可以在ADC的转换结果中读到,
根据温度传感器转换公式,换算得到当前的芯片内部温度值。主要采集芯片内部的温度,可在Datasheet中查到转换公式。

网友:
看例子有的,就是使用ADC的某个通道。

网友B:
哪个通道是内部测温度的?

网友C: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其实没有什么大用处,一般芯片也不会热的烧毁,你测这个根本没有实际意义,不如外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