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教交流220v转直流100v,阻容降压

楼主(2017-10-19):
(无正文)

网友A:
“下面这个原理图本来是110V交流转100V直流,现在想改成220V交流转100V直流”

没找到110V交流转100V直流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原理图本来是110V交流转100V直流,现在想改成220V交流转100V直流”

没找到110V交流转100V直流的 ...

原理图就是交流110v转100v直流的原理图,标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就是交流110v转100v直流的原理图,标错了,

标错了,那就改正重发。

网友B:
加个220V到110V的电源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负载是变化的,简单的电路,比如串联电阻电容什么的,肯定无法满足要求的。
如果输出加限压,功耗又会太大。

网友D:
阻容降压,那个电阻上应该并电容,这种是恒流驱动,电压虽负载而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那个电阻上应该并电容,这种是恒流驱动,电压虽负载而变

严重反对,
这个根本不是恒流驱动,从哪能看出来是恒流?明明是一个典型的整流电路吗。
难道那个R1能产生恒流的效果?如果是恒流,为什么不把恒流控制移到直流侧,不是更简单吗。
另外,如果是恒流,那个电解电容怎么解释,加了这么大的电解电容,还能恒流吗?
这个就是一个最初级的电工都知道的桥式整流电路嘛。那个R1,是为了防止刚通电时,电容电压为0,电流过大烧整流桥的。

网友E:
这个根本就不是阻容降压。
这个就是一个最初级的电工都知道的桥式整流电路嘛。那个R1,是为了防止刚通电时,电容电压为0,电流过大烧整流桥的。
另外输入110V整流出来不是100V,而是空载140V-150V,带载120V左右。
但是通常我们就认为是12V交流整流完就当12V直流用。所以110V交流整流完说110V直流也勉强说得通。

网友F:
楼猪,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或者给个范围也行啊。

网友G:
除用220/110变压器,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网友H:
把 R1 改成电容, 可以勉强称为 阻容降压电路了.

网友A:
应该考虑220V/110V自耦变压器。

网友I:
还是先说说dc100v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根本就不是阻容降压。
这个就是一个最初级的电工都知道的桥式整流电路嘛。那个R1,是为了防止刚通电时 ...

楼上看清楚我的回答,是并电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看清楚我的回答,是并电容啊

看清楚我的回答,第一个回答是给你的,关于不是恒流电路的。
第二个回答是给楼主的,关于阻容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