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UART通讯时怎么设置LSB MSB也就是数据帧的传输方向?

楼主(2017-10-19):
问题如题,我看了下文档貌似没找到怎么设置,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串口协议已经规定了LSB先,所以你不用纠结像SPI那样还要去设置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协议已经规定了LSB先,所以你不用纠结像SPI那样还要去设置什么的

因为要适应上位机的通讯格式,所以才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不用怎么设置,规定好的。

网友C:
这个标准的,没法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要适应上位机的通讯格式,所以才遇到这个问题。

串口的bit顺序是规定死的,lsb在前,不能变,这是标准。你的上位机上也不可能修改这个顺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标准的,没法设置;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