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MAX1873REEE充电电流偏小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19):
1.充电电流并不是理论上的0.2/RCSB,
RCSB为0.33欧姆时充电电流反而比为1欧姆时要小,
跟输入电压关系也较大,12V输入时充电电流(170mA)没有10.5V时充电电流(200mA)大;
跟电感关系也比较大,电感越小充电电流越小;似乎跟datasheet中的公式完全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啊

还有我用的是MAX1873REEE,充的是8.4V双节锂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其pin7驱动LED电路会无规则的闪灭交
替发光,应该是充电电流不稳定的现象。
换过IC,以上两问题都没解决,可排除IC故障,PCB布线也OK,模拟地和功率地实行单点连接.

网友A(2017-12-23):
用CN3765,外部元器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