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电阻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17-10-19):
电阻器,通常简称为电阻,用大写字母R表示,是一个限流元件。电阻一般是两个引脚,将电阻接在电路中,起到限制支路电流作用。
一、电阻的识别
使用电阻,必须得知道如何认识电阻的大小。每个电阻上都有色环,即根据色环法,来读取电阻的大小。
所谓的色环法就是用不同颜色的色标来表示电阻参数。色环电阻有4个色环的,也有5个色环的,各个色环代表的意义如下表:
根据电阻上的色环位置的不同,其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
以五色环为例介绍每条色环的意义,如下图所示:
在设计电路中使用的是常见的5色环电阻,颜色分别是棕、黑、黑、棕、棕。第1、2、3条代表数值,分别代表的数值是1、0、0;第4条表示倍数,棕色为1倍;第5条代表误差,棕色表示误差范围为+1%。
如下图所示:
根据色环表可得上图电阻值:
100 ×101=1000ᾨ 误差范围为正负10 ᾨ
读取色环电阻的参数,首先要判断读数的方向。一般来说,表示误差的色环离开其他几个色环较远并且较宽一些。判断好方向后,就可以从左向右读数。
二、电阻的分类
1、碳膜电阻(RT)
碳氢化合物在高温和真空中分解,使碳紧密附在瓷棒或者瓷管上,形成一层结晶碳膜。改变碳膜的厚度和长度可以得到不同的阻值。
碳膜电阻器的阻值范围为1Ω~10MΩ。额定功率有0.125W、0.25W、0.5W、1W、2W、5W、10W等。
其特点具有极好的长期稳定性,电压的改变对阻值的影响极小,且具有负温度系数。价格低,制作容易,生产成本低,价格便宜,但体积较大。相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碳膜电阻具有的价格低,是最实用的电阻。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电阻,基本上每块电路板都有。
此外还有金属膜电阻(RJ),金属氧化膜电阻(RY),线绕电阻(RX),有实心电阻{(RS),熔断电阻(RF),水泥电阻(RX),零欧姆电阻等。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碳膜电阻,再此就不一一介绍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相关资料。
三、电阻的检测
在我们平时的使用中,我们不仅要学会电阻的识别,还要学会用专业仪器仪表来检测电阻的好坏。当然在不确定电阻大小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仪器仪表来测量电阻的大小。下面就来介绍用万用表来检测电阻的好坏与大小。
如图1,下图是一款VC890D/VC890C+I系列仪表。该仪表是一款性能稳定、用电池驱动的高可靠性数字万用表。
此仪表可用来测量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通断检测、温度等。
下面为大家介绍万用表检测电阻好坏与大小。
首先选择测量档位,再将倍率档旋钮置于适当的档位,一般200欧姆以下电阻器可选200ᾨ档,200欧姆-2K欧姆的电阻器可选2Kᾨ档,2K欧姆-20K欧姆电阻器可选20Kᾨ档,20K-200K欧姆的电阻器可选200ᾨ档,200K欧姆以上的电阻器可选2Mᾨ档,2M欧姆以上的电阻器可选20Mᾨ档。测量档位选择确定后, 将旋钮调整至所需档位上。
接着将万用表的两表笔分别和电阻器的两端相接,表针应指在相应的阻值刻度上,如果显示器没数值和指示不稳定或指示值与电阻器上的标示值相差很大,则说明该电阻器已损坏。
下面我们检测下图2中电阻的好坏与大小。
首先,我们如果能读出电阻的大小,将其大小读出,然后将万用表调所需档位,根据五色环法,前三个色环代表的是读数,第四个色环代表倍数,第五个色环代表误差。第一个颜色是橙色,大小为3;第二、三个色环第二读0、0;倍数是一倍;误差是正负1%。图2电阻大小为300ᾨ,所以我们将档位调至2K ᾨ的档位。如果不能确定电阻的大小,我们可以点电阻档调至20Mᾨ,然后逐个调试。
然后将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各自放在电阻两个引脚两端,如图3所示。
可读出数值为0.303k ᾨ=303 ᾨ,误差为正1%,符合误差范围。此电阻是合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