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uH电感替换

楼主(2017-10-19):
求助啊,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替换
ELC0607RA-820JR61-PF(82uH)
这个型号的,这个是TDK的,豆形电感线圈,用做LC振荡的
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替换的?

网友:
自己找找呗,看做什么用的,电流多少,封装要求怎样,都是自己清楚。

网友A:
去查一下手册看参数,主要是工作频率和Q值,然后找相当或更好的即可,未必一定是“豆型”,这样选择的余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手册看参数,主要是工作频率和Q值,然后找相当或更好的即可,未必一定是“豆型”,这样选择的余地 ...

豆形是不是只有TDK一家有啊,好像没发现其他家有啊
关系是pcb板体积要求,其他贴片的绕线线圈或是大一点的直插都不太好放啊,
很挤,不利于机插,除非手动扳歪来弄点空间出来

网友B:
用工字电感应该也可以吧。如果用量大,干脆找工厂定做一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豆形是不是只有TDK一家有啊,好像没发现其他家有啊
关系是pcb板体积要求,其他贴片的绕线线圈或是大一点 ...

豆型的市场上不少,远不止TDK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