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感产生高压的细节计算

楼主(2017-10-19):
1mH的电感在一个频率为30K幅值为5V的PWM波的经过下,会产生高压。这种方式需要怎么选择电感的功率?

网友A:
电感上如果有电流突变(譬如突然断开),其上会有反电动势且比较高。解决办法通常是考虑续流,即接入续流二极管。

就电感本身而已,通常考虑的是其电流参数,而非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上如果有电流突变(譬如突然断开),其上会有反电动势且比较高。解决办法通常是考虑续流,即接入续流二 ...

恩恩,谢谢你。
关于功率和电流关系式是使用p=ui=L*i*(di/dt)计算吗?因为在一直电感的电感值,以及功率,在一定时间T是可以计算流过电流吗?电流一般根绕线及电感本身的关系一定,这样计算应该是不矛盾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你。
关于功率和电流关系式是使用p=ui=L*i*(di/dt)计算吗?因为在一直电感的电感值,以及功率 ...

“关于功率和电流关系式是使用p=ui=L*i*(di/dt)计算吗?”

电感的功率?是指电感能够耗散的功率?

网友C:
你已经规定幅值是5V了,不产生高压了。

网友D:
pwm的幅值才5v,不会产生高压的,是产生尖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的幅值才5v,不会产生高压的,是产生尖峰吧

不好意思,是的夹峰;
使用整流二极管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已经规定幅值是5V了,不产生高压了。

楼下说的对的,小生糊涂。我使用二极管在其后做的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功率和电流关系式是使用p=ui=L*i*(di/dt)计算吗?”

电感的功率?是指电感能够耗散的功率? ...

指电感的额定功率,
类似买电感1/2W或者1W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电感的额定功率,
类似买电感1/2W或者1W

那基本上就是电感的直流电阻乘以电流的平方。
直流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基本上就是电感的直流电阻乘以电流的平方。
直流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

可以直接约等电阻公式,谢谢

楼主:
在电感后面使用整流二极管生产100V左右的直流电压。
如果我需要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检测电路应该从什么思路去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约等电阻公式,谢谢

电感的损耗分为铁损和铜损,在铁氧体磁芯电感中,因为空气间隙比较大,你的工作频率也不很高,故铁损相对比较小,铜损占总损耗大部分,所以耗散功率用电感的直流电阻乘以电流的平方来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电感后面使用整流二极管生产100V左右的直流电压。
如果我需要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检测电路应该从什么思路去 ...

你这个电感,肯定不是直接接到“频率为30K幅值为5V的PWM波”上面。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很可能就是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感,肯定不是直接接到“频率为30K幅值为5V的PWM波”上面。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很可能就是Boost ...

升压斩波是吗?
我的思路应该从哪一点切入去设计一个检测电路来检测是否产生高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压斩波是吗?
我的思路应该从哪一点切入去设计一个检测电路来检测是否产生高压呢? ...

如果是在整流滤波之后检测,用普通万用表即可。
如果是在整流滤波之前检测,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同学,这是蛮干电路,直接用MOS加电感,功率做不大,电压也做不高,如果只是要个电压做参考什么的,这样也行,简单

网友E:
如果只要高电压,建议你用倍压整流,如果要输出电流,加变压器吧,逆变电路网上一搜一大把,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