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入门教程-强化练习B】利用PWM实现灯光亮度调节

楼主(2017-10-19):
【CC2530入门教程-强化练习B】利用PWM实现灯光亮度调节

硬件背景LED1灯连接到CC2530的P1_0引脚,SW按键连接到CC2530的P0_1引脚。
题目要求:用定时器器1的模模式,实现0.1ms的间隔定时,并由此产生PWM信号输出,通过SW按键控制PWM占空比的变化,
                    实现LED1灯光从暗逐渐到亮,再从亮逐渐到暗的亮度控制。实现思路:
1. 定义必要的延时函数Delay()和端口初始化函数Init_Port(),在端口初始化函数中,初始化LED1灯和SW按键的相关端口寄存器。
2. 定义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Init_Timer1(),使用内部的16MHz晶振的8分频作为时钟输入信号,采用模模式,实现0.1ms的间隔定时。
3. 在定时中断服务函数Timer1_Sevice()中,实现PWM信号输出的相关程序。
4. 设计键盘扫描程序Scan_Keys(),实现PWM占空比的变化控制。
5. 在main()函数中,通过扫描按键控制PWM的占空比,实现对LED1的亮度控制。
参考源码: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LED1   P1_0
#define  SW     P0_1

unsigned char pwm_period = 100; //定义PWM的周期
unsigned char pwm_duy = 90;     //定义PWM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t_count = 0;      //间隔定时次数累计
unsigned char flag_dir = 0;     //占空比变化方向标志
/*======================延时函数==========================
功能:根据输入参数实现延时
设计: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时间:2017年10月19日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端口初始化函数======================
功能:初始化LED1和SW按键
      将P1_0设置为通用I/O端口的输出模式
      将P0_1设置为通用I/O端口的输入模式,上拉
      关闭LED1灯
设计: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时间:2017年10月19日
========================================================*/
void Init_Port()
{
  P1SEL &= ~0x01;  //将P1_0设置为通用I/O端口
  P1DIR |= 0x01;   //将P1_0设置为输出方式
  P0SEL &= ~0x02;  //将P0_1设置为通用I/O端口
  P0DIR &= ~0x02;  //将P0_1设置为输入方式
  LED1 = 1;        //输出1--关灯,输出0--开灯
}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功能:初始化定时器1
      使用内部16MHz晶振,定时周期1ms,
      使用模模式,开启通道0的输出比较模式,
      分频系数8,打开相应的定时中断
设计: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时间:2017年10月19日
========================================================*/
void Init_Timer1()
{
  /*=内部16MHz晶振8分频定时0.1ms的最大计数值为0x00c8=*/
  T1CC0L = 0xc8;    //设置最大计数值的低8位
  T1CC0H = 0x00;    //设置最大计数值的高8位
  T1CCTL0 |= 0x04;  //开启通道0的输出比较模式
  T1IE = 1;         //使能定时器1中断
  T1OVFIM = 1;      //使能定时器1溢出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T1CTL = 0x06;     //分频系数是8,模模式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功能:1ms间隔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对间隔定时次数进行累加,即t_count++
      t_count的计数值到达pwm_duy,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t_count的计数值到达pwm_period,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一个PWM周期结束,t_count清0 ,开始下一个PWM计数
设计: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时间:2017年10月19日
========================================================*/
#pragma vector = 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Sevice()
{
  T1STAT &= ~0x01;        //清除定时器1通道0中断标志
  t_count++;              //对间隔定时次数进行累加
  if(t_count == pwm_duy)           //高电平周期到
  {
    LED1 = 0;                      //输出低电平
  }
  else if(t_count == pwm_period)  //低电平周期到
  {
    LED1 = 1;                     //输出高电平
    t_count = 0;                  //间隔定时累加清0
  }
}

/*==================按键扫描处理函数======================
功能:扫描SW按键是否按下,如有按下信号先做去抖动处理
      确认为SW按键动作后,
      改变PWM的占空比,每次减少10个单位
      当减少到占空比的边沿时,每次增加10个单位
      如此往复,实现PWM占空比的来回变化
      等待按键松开后,退出扫描程序
设计: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时间:2017年10月19日
========================================================*/
void Scan_Keys()
{
  if(SW == 0)
  {
    Delay(100);             //按键去抖动处理
    if(SW == 0)
    {
      if(flag_dir == 0)
      {
        pwm_duy -= 10;        //改变PWM的占空比
        if(pwm_duy == 10)     //如果占空比到达边沿
        {
          flag_dir = 1;       //改变占空比的变化方向
        }
      }
      else if(flag_dir == 1)
      {
        pwm_duy += 10;        //改变PWM的占空比
        if(pwm_duy == 90)     //如果占空比到达边沿
        {
          flag_dir = 0;       //改变占空比的变化方向
        }
      }
      while(SW == 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Port();        //初始化I/O端口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while(1)
  {
    Scan_Keys();      //扫描按键
  }
}

网友A:
这个实现远程电灯控制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现远程电灯控制很简单。

灯控的程序并不难

网友B:
这个的时钟速度是多大?

网友C:
定时器输出PWM功能。

网友B:
定时器频率太大,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频率太大,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功能?

只要功能不太多,一般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时钟速度是多大?

系统时钟16MHz
定时器时钟2MHz
PWM频率10K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系统时钟16MHz
定时器时钟2MHz
PWM频率10KHz

时钟速度可以。

网友E:
楼主开发个板子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系统时钟16MHz
定时器时钟2MHz
PWM频率10KHz

机器周期是多大?

网友E:
设计一个复杂的开发板,功能齐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一个复杂的开发板,功能齐全点。

目前正在做一款CC2530的开发板
功能会比较全一些,也兼容市面上部分开发板的接口